液晶显示器电源板怎么加高压条

楼主(2011-08-30):
液晶显示器电源高压一体版     高压部分出现问题。直接加一根高压条上去。要怎么加。高压条上得3根线要分别接在那里。
有图     望高手指点。
在线等。

网友(点评):
改板先看看你的电源板是多少电压输出的。然后在找高压板耐压高一点,功率大一点就行了。接线对字母就行了。

网友:
LZ的图也太模糊了点了!!!!我一般是随意找到一个+12V和GND就连到高压板上,然后用ON线就好办了,可以自己做电阻分压的,也可以在电源班上找到+5或者3.3V连上就好 了

补充内容 (2011-8-31 11:19):
不和你争论这些,我做了N个了,没一个白屏的!

网友(点评):
不可以随便接12V负载,不然你会发现电源调整管发热的严重!接地点就用原来的高压板接地,使能线也很好找,你做成固定分压的,会失去部分功能,想看白屏?

网友:
接在电源板的12V GND  ADJ  ON上就可以了,

网友:
说一下不知对不对,待机时逐个测一体板和驱动板连线脚,分别记下电压。按开关键指示正常灯亮后再次测量各脚电压,看哪个电压升高了,此脚接高压跳的开关脚,另两脚接地和12伏,不行再求别人,行了就把一体板上高压部分撤掉装上通用的就好了
另外你也可以把开关脚合12伏脚直连

网友:
如果是大品牌的根据信号在淘宝掏一片。不行就找个通用的高压板改一下

网友:
我的老师,我要向你学习啊

376057772 -6 严禁灌水

网友:
电源高压一体版毁掉了,换通用高压板即可。把通用板的+12V,ON/OFF,GND接到原一体板上就可以了。然后把原一体板的+12V高压供电切断。OK

网友:
7楼说得很详细,找到12V供电,地线,断掉主板上的老板供电

网友:
接一个12V的一个控制,一个地,就OK了

网友:
对12V 地 控制信号,三组

网友:
改板先看看你的电源板是多少电压输出的。然后在找高压板耐压高一点,功率大一点就行了。接线对字母就行了。

网友:
你现在是高压一体板,还装什么高压条啊
你现在应该是现在接到驱动板上一个12v,一个地,还有一个就是灯管开关,就OK了

网友:
你的高雅一体版上有高雅稳压器,就是一个小的二极管,你看看是不是他坏了

网友:
十二伏     地      信号       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