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80g ide硬盘无法分区

楼主(2011-08-30):
一个三星80g的硬盘没法分区,用过dm分区,diskgen分区,dos下的分区,还有一键4区,分完重启发现还是原来的分区,请问是哪的问题。

网友A:
遇到过这情况,应该是分区表错误或者0磁道损坏,先用MHDD把硬盘erase了,然后用XP安装版的自带分区试试

网友:
用别的机子分一下试试,1。bios设置问题。2.硬盘本身问题。

网友:
别的机器试过了,肯定是硬盘的问题,还能克隆系统,但是不能运行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这情况,应该是分区表错误或者0磁道损坏,先用MHDD把硬盘erase了,然后用XP安装版的自带分区试试

mhdd erase试过也不行

网友:
固件坏 了吧,我也有一个三星IDE的,不通写操作,低格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