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00GT显卡,很让人头疼的问题

楼主(2011-08-30):
这个显卡,进系统正常,驱动也可以打上,在线看视频电影都没有问题,就是不能播放本地电影,一播放就卡,一会就死机,求高手bang.

网友A:
重值下珠子试试 我是直接换

网友:
换内存和CPU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值下珠子试试 我是直接换

那芯片,跟笔记本芯片一样,显存在芯片上焊着的,不敢妄动撒

网友:
加焊时就低部加焊 上部不要 把它移开你试试

网友B:
应该是视频加速无法使用,用工具测试一下有没有报错先,别急着上BGA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视频加速无法使用,用工具测试一下有没有报错先,别急着上BGA

什么报错?显存报错?你一般用什么软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什么报错?显存报错?你一般用什么软件?

用MATS 9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MATS 9就可以了

到底是现存的问题还是???,麻烦说一下

网友:
降低频率试试

网友D:
给我一个你的测试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我一个你的测试程序

基地里多得很,自己找找

网友:
是不是核心的频率降低了,或显存有问题?

网友:
我没找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