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下七彩虹天行7600GS的卡上芯片

楼主(2011-08-30):
我手中有个七彩虹天行7600GS UP烈焰战神3 128M 的显卡,显卡反面有个单独的MOS型号是DL703,这个型号我不知道是什么管子,它附近有个8个脚芯片被拆了,这个卡被别个搞过,客户拿来时就没有那个芯片了,我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不上显卡能不能工作,请教下高手指点下,

网友:
高手解答一下啊,求救

网友:
刚才没有用任何芯片我把显卡插到主板上开机发现了个问题,就是DL703那个像MOS管的那个芯片,中间脚有3。3V 其中一个脚接到那个芯片上面在,但是没有那8个脚的芯片我查了下电压为0V,它的输出脚是0。5左右求解啊,我该找个么样的型号芯片使它输出是正常的呢,但是我也不知道输出为多少V,为正常,有检过这样显卡的电压力哥们指点下啊???

网友:
高手分析下电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