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TFT20W90PS显示器插电橙灯亮无法开关机

楼主(2011-08-30):
一台清华同方lcd显示器插电橙灯亮开关机无反应。换驱动板主控无效果,有可能是哪的问题啊。

网友:
有可能是按键

网友:
按键没有问题。
我换了一个乐华代用驱动板后可正常开关机但灯管就是点不亮。高压ic是chz9cfes谁有次芯片管脚定义啊?急急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