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识别高压条的好坏

楼主(2011-08-30):
怎么识别高压条的好坏??

网友:
用万用表测啊  打到空鸣档 测那个保险 有滴的声基本上这高压就是好的

网友:
我一般都是检测上面的贴片电容,电阻,如果实在不行,找个代换看看

网友:
用你高压条 去点下 换下来灯管好的屏 看亮不亮 亮说明你高压条就好 当然前提是你机子好的来试高压条

网友:
直接代换快。高压条便宜东西,多备些。

网友:
1测量保险,     2  代换法

网友:
外接一个高压条点

网友:
就是有接地那类似的声

网友:
接个供电  接个灯管  接个地   在用表笔触发一下

网友:
一般都是拿灯管点 就知道了 原装的话  看俺供电 开启型号 正常否 就知道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直接换

网友:
接上灯管测试不就可以知道了?把vcc gnd on/off接上。

网友:
点下灯管就行了吗?接个供电,地线,开启。看能不点亮灯管,有的高压条,还要有个ADJ亮度调节,高压条才可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