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海尔T68的问题

楼主(2011-08-30):
接手一个海尔T68,本来是显卡问题,修好了。现在有个现象,就是把电源插在本本上时,如果拔下来电源头马上再插上去就会待机0.05开不了机,必须是拔下来后等上10秒钟才行。(这都还好,就当是保护功能吧)如果是把电池上上去,那拔了电源头子后就得重新装一次电池才行。这是保护功能还是机器有问题?

网友:
好像本子都是插上电源后,需要等几秒才能开机吧。T68高温不下经常遇到,这个还没有碰到。

网友:
不是插上电源后,是拔了电源后要等10秒左右再插才能开机,如果有电池,我在十秒内插上电源那还得重新装一次电池,才能开机

网友:
应该是不正常。等待高手出现

网友:
实在不行,我就只能给客户说这是机器的保护功能

网友:
这个问题没遇见过,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
没遇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