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状况不断,再来个acer的充电问题

楼主(2011-08-30):
宏基5110,把电池安在机器上时,不论用直流电源还是适配器,充一会电,本本都会变得只用电池的电,直流电源上的电流指数显示为零。而要是我不上电池,本本就能正常工作,不会出现掉电

网友:
重点查下保护隔离电路及充放电电路

网友A:
好的,我看了下,上电池时电流很大,快4安了,可能突然一个峰值导致保护了

网友:
要是有另外的可以用的电池就能试试是不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的,我看了下,上电池时电流很大,快4安了,可能突然一个峰值导致保护了

是指接着适配器后再上电池?

网友:
这个可能是电池保护电路有问题了,用另一个电池代换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指接着适配器后再上电池?

先上后上都一样,只要有电池,就会充一会电,然后只用电池的电,不再接收适配器或电源过来的电

网友:
先上后上都一样,只要有电池,就会充一会电

网友:
电源检测电路看看是不是有不稳定的问题。。。但检测不到电源时不就自动切换到电池了,,估计应该是充电这块电路出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电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