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路由器的54M 108M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1-08-30):
是指连接速度分别是54Mbps和108Mbps,也就是802.11g和802.11n标准。路由器信号强弱一般没有标示,不同品牌和型号信号的强度会有很大区别,天线的dB值越大信号会越好,且所有路由器的RF发射功率基本都是按国家无委标准一样的。

网友:
哦,这样啊!那300M是什么意思呢? 哈哈   分来了

网友:
路由器直接换

网友:
暗无天日地区性

网友:
楼主好雅致,在这里自问又自答。

网友:
是指连接速度分别是54Mbps和108Mbps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6265-1-1.html

网友:
楼主好雅致,在这里自问又自答。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6265-1-1.html

网友:
发射功率一样 那下载速度有没有区别

网友:
54M和150M指的是局域网的传输速度 这个不是主要指标 只要大于ADSL的传输速度就可以了 现在一般家庭的宽带速度是2M以下 所以这个无需担心
主要是信号的强度 例如双天线比单天线的要强一些 5dpi的比2dpi的穿墙能力会好一些
个人感觉如果资金允许的话 可以选择cisco或者3com的 质量很好 但是价格很高
比较大众的是TP-link和D-link
同样规格的话D-link的稳定性和强度感觉要好一些
强度也会依据带宽而有所差别

网友:
无线传输速率,越大越好

网友:
这儿是为什么呢

网友:
又懂了不少,谢谢楼主及大虾们

网友:
54m=下载速度=5.4mb。100m=下载速度10mb。一般家庭宽带下载速度仅0.2mb。

网友:
只是一个带宽问题,实济我们用的宽带根本达不到这个速度的

网友:
一般的上网都用不完54M和108M那么多拉,只有局域网的时候就会显示出效果了。

网友(2012-07-05):
目前只是在局域网内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