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开机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1-08-30):
  先说笔记本修好了我也不知道什么型号: 是同行拿来给我维修的 就给了一块裸板。

   下面就说说故障状况: 开机电流跑400ma 左右 2-3秒后 掉电 。   根据维修经验应该是电源故障,开机在掉电前测量主板上的各项电压  3.3V 5V   1.2V  1.8V  1.5V  1.05V  全有 一切正常 唯独没有CPU电压。 怀疑CPU供电问题。可发现一个情况 掉电后连3.3V 5V电压也没有了。 电流在40ma 左右。一般这种情况应该是有短路。测量主板没有地方短路。奇怪了。测量CPU各个供电管没什么异样。CPU供电管理芯片也没有短路情况。还是怀疑CPU供电管理芯片问题 。在料板上拆了一个6262 CPU 管理芯片 更换后 开机电流上了 1.2 1.3 不段变化 证明已经正常 点亮了。看来华硕笔记本设计是这样的 主板上如果少了一项电压就会产生掉电保护。 发上此贴希望给来着有帮助 少走湾路。

      下面是给同行装机 : 没想到开机正常点亮 就是要输入密码;这就是所谓的CMOS密码。华硕笔记本维修过 会自动产生COMS密码。相信同行也碰到过吧。 下面就发上破解密码。  大家要问 你怎么不知道 型号 ; 其实我没有给同行破解密码 因为他不愿再付钱给我 。当然大家都要自己动动脑筋 什么都叫他人帮忙自己还会做什么呢。

网友(点评):
后门密码。拔了BIOS就找机器的生产日期,感谢楼主,真的谢谢。 这点我看不明白,麻烦你有空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哦学习了,那修主板避免不了拆电池

网友:
哦 以前经常把电池拆了 害的有BOIOS密码

网友:
这个还真没遇见过呢。。。。谢谢啦

网友:
华硕的笔记本经常这样

网友:
听说过放电解密的,没听过放电加密的。楼主辛苦。

网友:
上次就碰到过这样的事。。。终于找到组织了呀。
     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