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 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1-08-30):
很久没有发贴了 今天有空发个昨天修的F41无待机,客户拿过来说是不开机,上电源发现无待机。拆机,打开PDF 查B+ 19V 已经OK 说明点火回路基本没问题 ,
D:\backup\桌面\123\1

于是直奔MAX8734A 而去 。 查MAX8734 的工作条件
D:\backup\桌面\123\2
20脚主供电 19V
18脚 LDO 5V
SHDN# 已经抬高 10V
ON3 2V多
当查到ON5时 只有0.2V 左右,看来问题就出在这里了,心中一阵兴奋….
D:\backup\桌面\123\3

由图可知 ON5 只受VL 和MAINPWON 两个信号的影响,量PR323 的1脚5V 2脚只有0.2v  难倒是PR323 损坏了? 取下PR323 一量,结果很失望,阻值正常800K,奶奶的看来是被MAINPWON 拉低了。工作还得继续,接着查MAINPWON 的去向,MAINPWON只去了两个地方一个是PQ47 的第一脚,量PQ47的2脚无电压,说明此处没有拉低

D:\backup\桌面\123\4

D:\backup\桌面\123\5

另一个地方去了PD6的第二脚,左量右量发现PR19已经损坏导致VL 电压没有过来,于是在料板上找了一个换上。发现ON5 已经OK 可还是没3M 5M心中一阵纳闷???????不对呀 明明工作条件都有了为什么还不工作呢?继续看图当看到
D:\backup\桌面\123\6
此图时,发现此机只有当适配器接入时才有+3VALW 和 +5VALW  呵呵,这才想起ACIN 还没查呢。赶紧找图……..
D:\backup\桌面\123\7
又是一阵狂量,发现PR9 的第二脚没有电压,这机也折腾我几个小时了,赶紧换吧。以为此机到此就结束了。换好一上电,电流直奔5A ,我的个神呀!直冒冷汗…•#¥%……到底是哪底还有问题,头大。 用万用表在主板上继续戳,当量到PD3 时,传来一起尖叫。直接取掉,上电源 0.026 ,至此此机修复。此机换了我两个电阻,一个二极管。历时10800 S 终于搞定,看来此机应该是进过水的呀! 写的错误之处。还望高手们多多拍砖!

网友(点评):
兄弟,无图啊,怎么可能有真相呢???

网友:
学习了。不错 很、详细

网友:
无图啊   点火回路经典故障

网友:
不错不错~佩服佩服

网友:
仁宝的待机这块设计真的不错,出问题,基本都可以修出来,赞一个

网友:
要是有图看久更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上传的图 格式不对 请问下后面怎么不改不了呀

上传附件就行

网友:
不错介绍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