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本本开机黑屏

楼主(2011-08-30):
ACER本本开机黑屏  屏目一点亮度都没有完全黑的。外接显卡器也一样,,,经查内存是过了的。。怀疑是显卡。。显卡也压了。。还是一样。。显卡是独立显卡板。。内存这些是过了的。。求思路

网友:
你说的不详细,电流,跑卡之类的都没有,怎么给思路。

网友:
把显卡小板重新插下吧,如果有条件换一个显卡小板实验一下吧,没有的话小板就加焊显卡芯片实验一下吧,是么子机型也不说,看有没有通病撒,

网友:
  啥型号的请蝈蝈说清楚点

网友:
是不是显卡开焊了

网友:
重新插显卡板(显卡板接触不好,我遇到过)不行就得做显卡。这显卡板不好做。注意!

网友:
查下各个供电啊!

网友A:
显卡要重做一下,有的显卡压的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要重做一下,有的显卡压的不行

压了一下不是不行。。就是没有重做。谢 谢我重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