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AM2U座不跑码

楼主(2011-08-30):
今天接了一个梅捷主板,客户说不开机 但是CPU风扇转,上电插诊断卡不跑码,上CPU假负载测试无PG信号,没有维修思路了  请高手指点

网友:
是不是内存桥总线电压都有了。就没CPU电压 。如果是下载CPU住IC PDF 查VCC.VDD 等。EN  PWM信号    出来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