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 CQ510 点不亮电流0.8左右

楼主(2011-08-30):
这个机器原来键盘进过水,换了键盘后用了二十多天没有问题,这个过程中笔记本右键菜单老是弹出,有时还开不了机,就能启动点不亮,不是不触发,到我这边帮他把右键看了一下,右键粘起来了,搞好后,这时机器本来能启动进系统,不过发现触摸板不好用,客户说了,算了就不用了,用外置鼠标吧,后来我又把机器装了起来,怪了,点不亮了。晕了,点不亮电流0.8左右,也出现过一两次电流到0.2时掉电,我换了TPS 51620 CPU供电芯片不行,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
这个肯定不是CPU供电的问题了 应该是你装的有问题 或者南桥的问题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等待高手中

网友:
笔记本没有装好,看看内存

网友:
主板进水清理干净没哦

网友:
板子上没有进水的痕迹,而且进水当时只是键盘不好用了,后来他在别的地方换过键盘还用了二十几天的,后来出现过掉电,出现过不开机的现象,触摸板也不好用了。

网友:
板子是拆出来点的啊!

网友:
是啊是拆出来点的啊

网友:
拆来点的时候没有一次能点亮的,在机里时还 点出过两次的,进系统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