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L-NC51M V星代工 MS-7283 VER:1.0触发几秒断电

楼主(2011-08-30):
手上有块师傅拿来的联想主板L-NC51M V星代工 MS-7283 VER:1.0
上电触发几秒就断电了,测试卡的指示灯亮,不显码,接CPU风扇不转,压桥也不管用,本人刚开始实践,我师傅他老人家说他不在的时候就在论坛上求各位大侠们指点指点,有修过同类型故障的给个思路给小弟

网友:
应该先测下是不是缺电压。

网友:
应该是先看是否散热不好  借助不良
供电芯片是否不良

网友:
换了个同型号的IO ,现在能显码 FF 不会断电,CPU风扇从USB接口拉了个5V的过来能转了,其它供电都正常,吃完饭后再进行下一步检测

网友:
复位灯是常亮还是不亮

网友:
先去量一下全板有无短路,没有短路的再上电量一下各项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短路了吧。。。

网友:
没有短路的话就是供电不足

网友:
应该是供电的问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