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太高

楼主(2011-08-30):
我有一台电脑是AMD 2主板是MSI  k9n6sgm-v开机半小时就黑屏了,确定是温度高的原因。换了一个CPU风扇也涂了硅脂,但温度还是高也是一样,怎么办呢?

网友(点评):
楼主可以在U跟U座之间贴两条纸。目的是把CPU垫高一点点,那样的话散热会有改善。至于那纸有卖的,你可以去问问。

网友:
是不是散热器坏了?碰到过风扇轻微变形导致热的。

网友:
这AMD的是变态呢

网友:
看什么U,我记得AMD有款7750就是这样,

网友:
想法减少CPU使用率试试,散热膏要吐的很薄

网友:
加铜片 把风扇改常转试试

网友:
换个红海的风扇咯

网友:
换个CPU看看。有的就是CPU的问题!

网友:
换个CPU试试。AMD的CPU貌似用久了发热量会比全新时大

网友:
有可能是CPU的问题,换个试试

网友:
遇到几次都是 AMD U 的问题

网友:
很多太热都是换U解决。
楼主可以去试试。原因未知。

网友:
AMD 坏的多的很  换CUP  试一下吧

网友:
换个好点CPU发热量会小点

网友:
BIOS好像可以关核心和缓存把

网友:
有时候主板桥坏也会导致U的温度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