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1 无待机/之一波三折 (带图)

楼主(2011-08-30):
很久没有发贴了 今天有空发个昨天修的F41无待机,客户拿过来说是不开机,上电源发现无待机。拆机,打开PDF B+ 19V 已经OK 说明点火回路基本没问题
于是直奔MAX8734A 而去 MAX8734 的工作条件
20脚主供电 19V
18 LDO 5V
SHDN# 已经抬高 10V
ON3 2V
当查到ON5 只有0.2V 左右,看来问题就出在这里了,心中一阵兴奋….
由图可知 ON5 只受VL MAINPWON 两个信号的影响,量PR323 15V 2脚只有0.2v  难倒是PR323 损坏了? 取下PR323 一量,结果很失望,阻值正常800K,奶奶的看来是被MAINPWON 拉低了。工作还得继续,接着查MAINPWON 的去向,MAINPWON只去了两个地方一个是PQ47 的第一脚,量PQ472脚无电压,说明此处没有拉低
另一个地方去了PD6的第二脚,左量右量发现PR19已经损坏导致VL 电压没有过来,于是在料板上找了一个换上。发现ON5 已经OK 可还是没3M 5M心中一阵纳闷???????不对呀 明明工作条件都有了为什么还不工作呢?继续看图当看到
此图时,发现此机只有当适配器接入时才有+3VALW +5VALW  呵呵,这才想起ACIN 还没查呢。赶紧找图……..
又是一阵狂量,发现PR9 的第二脚没有电压,这机也折腾我几个小时了,赶紧换吧。以为此机到此就结束了。换好一上电,电流直奔5A ,我的个神呀!直冒冷汗·#%……到底是哪底还有问题,头大。 用万用表在主板上继续戳,当量到PD3 时,传来一起尖叫。直接取掉,上电源 0.026 ,至此此机修复。此机换了我两个电阻,一个二极管。历时10800 S 终于搞定,看来此机应该是进过水的呀! 写的错误之处。还望高手们多多拍砖!

网友(点评):
仁宝修得多,顺手得很。

网友:
PD3短路何来大电流呢。。。请LZ出来解释下吧。。。。10K电阻再怎么都不会有多大的电流

网友A:
因当时PR9 损坏 我用导线直接短接的  所以会大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当时PR9 损坏 我用导线直接短接的  所以会大电流

晕,这个就不要写出来,会让人看后不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