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笔记本硬盘HM160HI 160G 又异常响声

楼主(2011-08-30):
一开机就卡机 后来听到硬盘有滴答滴答的声音 请问高手怎么维修…… 是不是哪个芯片引起的故障

网友:
这是敲盘了,大部分是磁头的问题,维修没有意义,要数据的需要开盘更换磁头处理!

网友:
直接换硬盘吧

网友:
没的修了 换盘吧

网友:
可能是机械故障,基本没有办法修的

网友:
得查看下哦
磁头或者电路板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