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10有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1-08-30):
联想旭日410有待机不触发 3.3 5V正常!!待机0.015A 开机后0.009 再开也开不了!!好像有短但不是知道是那,SB 换过, EC换过 BIOS刷过,是Quanta LE4的板子求思路

网友:
是短路了 你好好查查 吧

网友:
各电感对地阻值如何

网友:
修板不是就换换SB、EC,多想想再动手。

网友:
I/O LID信号查查有没有短路。

网友:
需要仔细研究

网友:
查S3 S0的电压吧

网友:
主要查IO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