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烈要求讯维bga加上真空笔

楼主(2011-08-30):
本来打算买一个cf360t  网上看了看图片和说明  都挺不错,可是没发现真空笔,淘宝上问过客服后才知道,讯维的机器都没有真空的。这一下就打消了我买机器的念头,因为用真空比镊子省好多事,我们用真空笔拔下来的芯片从来不用植球,从料板拔下来的桥直接就可以做到板子上去  【965以上的北桥除外,锡球太密】而且有时候因为桥下面某个信号测量不到时用真空笔拔下来测量完可以直接在做上去,就和用风枪换个小芯片一样省事,遇到摔过的,怀疑桥下边掉点的,直接拔,掉了补上,没掉在做上
像这样的好处在维修中还有很多,除了灌胶的基本上通杀
你们说是镊子好使还是真空好使?

网友(点评):
真空是不是吸盘啊,不偏不写的吸上去的呢

网友:
现在还有没灌胶的机器吗

网友:
没试过。学习了,我试试

网友:
那东东不实用诶   就好搞搞桥  买了个扔一边去了 还是镊子来劲        LZ是很依赖这笔了哦

网友:
灌胶的。775针。其他小核心的芯片。。。都不能用吸笔
除了这些。就只有一些南桥了。难道,你用镊子连南桥都搞不定?

不是不能加。也不是不愿意加。只是没有必要。你需要的话。再加50元。给你加一个。OK?

网友(点评):
呵呵 饼哥 可能我们的板子特殊,没有cpu座子,而且桥都是定制的 真空我要的是在机器内部,和机器里边的电脑连着,可以通过触屏单独控制,停止加热后真空自动打开的那种,加50可以给加上吗

网友:
哥们~对你实用对我们不一定实用啊~吸笔局限性太强了,我感觉用起来有些鸡肋!还是镊子给力。还省钱!人家迅维不是说了么~你有需要可以掏钱加啊。总之我觉得不加好!花钱不说,局限性太强

网友A:
楼主要定制,是可以的。看你要什么质量的。具体咨询销售客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定制,是可以的。看你要什么质量的。具体咨询销售客服!

谢谢饼哥  已经联系了

网友:
我也要像楼主所说的加了真空笔的CF360T可以吗?

网友B:
我们没有标配真空吸笔的原因,就是明确的给大家传达一个信号,学会用镊子。
见过很多新手,真空吸笔取芯片,取下来的中间过程中,掉在板子上,然后那个锡飞的到处都是。。。。场面那个惨不忍睹。还是镊子保险可靠
------------------------------------------------------------------------
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吧迅维的迅打成“讯”呢。。

我好想哭。

网友(点评):
我看是把迅速维修当成了讯问维修了。也就是小工变老师了 。

网友(点评):
我也有這個經驗~鳴~~~

网友:
以前见过爱莎的IR550A有这东西,不实用

网友:
哇 我一个帖子招来了这么多高层领导

网友(点评):
很自豪吧!哈哈

网友:
用处不大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强大    我买了用了2次   就不用了

网友:
呵呵 我们店的有真空笔,,那么好的东西上次取个北桥还掉了几个点不知道上机台有什么技巧........

网友:
我买了一个真空笔,是十五元一个,在低温的时候试用了一下,要在笔上按一下按钮才能吸,不过老板说,吸笔头上的像胶只能承受瞬间高温的,否则会烧掉像胶吸头。我在担心,新手用用,用得不好,会不会烧掉

网友:
赶紧开发出做BGA更好的设备来。

网友:
“wuzhiwei11  呵呵 饼哥 可能我们的板子特殊,没有cpu座子,而且桥都是定制的 真空我要的是在机器内部,和机器里边的电脑连着,可以通过触屏单独控制,停止加热后真空自动打开的那种,加50可以给加上吗”

楼主说的这个还是很先进的,更加自动化了,不错的东西,你们的BGA机器是什么型号的,带有自动取芯片的功能?

网友:
吸笔的吸盘是橡胶做的,耐不住高温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没有标配真空吸笔的原因,就是明确的给大家传达一个信号,学会用镊子。
见过很多新手,真空吸笔取芯片 ...

就如ACER宏碁打成宏基一样,哈哈哈

网友:
真空一定摄子好用啦。

网友:
既然这样就应该买高档一点的-----自带真空吸嘴(一套),在程序中设定开启与关闭,锡熔好后自动将BGA吸起来并放在特定的地方!

网友:
对于大多数维修人员和大多数机子来说上真空笔是没必要的,因为我们碰到的机子大多数都有封胶,基本就用不到的。

网友:
加了挺不错的,最少客户看着换的时候,感觉这伙记的设备挺牛X的

网友:
这个问题。只能说。 每个人的需要不同。每个人的做法不同而已。。需要的就加。不需要的就不要。我用的就是有真空吸笔的。很实用啊。。

网友:
这个真空吸盘还真不错,我的BGA是xxxxxx的,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