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解决4311s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1-08-30):
4311s用可调电源加电,电流指示0。8A是啥问题。
理解的帮忙解决一下。

你还是送修吧!

网友:
能不能说清楚  一点

网友:
说的不清不楚的怎么帮你?!!!!

网友:
裸板还是什么?你试下内存,内存都没过

网友:
没问题的,换张板就好了

网友:
是AMD的吧,换个CPU试试啊

网友:
这个机器可调电源好像没有中间那个电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