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故障

楼主(2011-08-30):
技嘉P43,可能有雷击。插上电源网卡灯常亮,吹掉网卡芯片,上假负载,CPU供电时钟复位都有,上CPU,上电几秒钟就灭,然后又自己开机,然后再灭,循环,检测卡跑码到C1,有时到不了C1就灭了。上假负载或拔掉CPU 12V供电,上电不灭。短接开机针,可以关机。CPU 南北桥供电都正常,所有场管没有击穿。。。现在无从下手啊!!!!!!!!!!!!

网友:
重点查南桥. 内存工作条件   可以考虑先刷个BIOS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