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HP CQ43安装系统遇到的难题

楼主(2011-08-30):
HP CQ43安装XP后,没有声音。解决办法:在我的电脑属性里找到硬件,再找到设备管理器,下面有个系统设备,找到UAA总线驱动程序,选择后卸载。这时候开始安装在网上下载的此网卡的XP驱动,安装完之后系统要求重启,不要重启。这时候开始安装此声卡的驱动不定。重启电脑,OK!
解决办法

网友:
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也是同样地解决方法!

网友:
这道还真是奇怪,什么原理呢,要先装网卡,才能装声卡

网友:
遇到过一个原装因特尔台式主板也是这样才装上的

网友:
师傅就他还做了。BAT的文件搞定的

网友:
我都是先打UAA补丁在打声卡,照样能行???

网友:
下BIOS刷一下多省事一装什么都有了.

网友:
用萝卜XP直接OK

网友:
这时候开始安装此声卡的驱动不定??什么意思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