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那蛋疼的小说不如来点实际的 苹果笔记本问题解答

楼主(2011-08-30):
怪显得慌的,给自己找点事做
虽然本人技术一般,但量大啊,量大经验就多了,大家有关于苹果本本的问题可以说,我尽量给解答

网友:
苹果机器装了苹果系统怎么安装驱动??还有安装了WINGDOWS又怎么装驱动???请教楼主???

网友:
苹果系统不存在安装驱动  它系统里自带驱动   装完就正常使用
windows下需要用对应机器版本的bootcamp

网友:
MAC是不需要驱动的,

网友(点评):
是不需要装驱动 而不是不用

网友A:
苹果拆卸好搞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苹果拆卸好搞吗?

新款的机器除了玻璃和键盘其他都很好拆

网友C:
你是专修苹果主板的吗??我有块mc374 不开机 有时候可以开机就黑屏 能进系统  但是当电源绿灯不亮就不开机 现在还找不出问题呢 在的话M我   主板是进水的

网友D:
苹果电源,正常 测量2,3针电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苹果电源,正常 测量2,3针电压是多少,?

1,2针的电压,

网友E:
哇,LZ真是本善之人啊,不过本人这两天还没见过APPLE这家伙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专修苹果主板的吗??我有块mc374 不开机 有时候可以开机就黑屏 能进系统  但是当电源绿灯不亮就不开机 ...

374啊  自己很喜欢这款机器,绿灯不亮当然不能开机,绿灯是smc通过几个管子管理的  那管子很容易烧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苹果电源,正常 测量2,3针电压是多少,?

原装电源空载测量应该是6点几的电压  插到板子上才会是16或者18  中间针是管灯的  3.3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哇,LZ真是本善之人啊,不过本人这两天还没见过APPLE这家伙坏的

我们修到的大部分是进水的,还有一小部分是被同行把问题搞大的

网友F: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4749-1-1.html
楼主能帮我看看我这个应该怎么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4749-1-1.html
楼主能帮我看看我这个应该怎么查呀。

给你回复过  你说都排除过了  可是啥都排除了怎么就不能用呢????

网友:
有台苹果A1181的,不认硬盘,做过南桥无效果。

网友F:
我听苹果售后的人说好像有个什么IO爱坏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听苹果售后的人说好像有个什么IO爱坏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苹果系统挂了也是和不认硬盘一样的哦

网友G:
苹果的机子目前还没修到过,感觉看到苹果的机子心里还是没底,不知道和一般的笔记本主板维修有何区别,请楼主帮忙解惑一下,谢谢

网友:
请教一下LZ,苹果的机装系统好不好装。有客户叫给他装系统的,听说苹果机装系统很神秘,就不敢接手了。

网友:
你没接触过当然觉得神秘  最好拿个机器自己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苹果的机子目前还没修到过,感觉看到苹果的机子心里还是没底,不知道和一般的笔记本主板维修有何区别,请楼 ...

大体电路差不多 看你的电路基础了  我刚从pc机转修苹果时连待机都搞不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款的机器除了玻璃和键盘其他都很好拆

在的话加我QQ43913538   我看下把MC374 送你那修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