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V2.2A的笔记本适配器可以用18.5V3.5A的代替吗?

楼主(2011-08-30):
18.5V2.2A的
笔记本
适配器可以用18.5V3.5A的代替吗?会不会大电流烧机,会不会对电池有害?急
笔记本

网友:
我知道理论上可以,但实际上没试过。试过的朋友说说

网友:
可以代替,只要是电压一样就可以用。

网友:
完全可以的撒

网友:
他的头子不一样,我晚上准备把重新接他的旧头子,试一下

网友:
可以。笔记本适配器代换,注意:1、电压相同,2、电流大于等于原来的 3、接口要相同。(这点一定要注意)

网友:
完全可以,电流大的适配器可以带轻负载没有问题

网友:
只要接口一样,电压大一点是否也可以?

网友:
楼上的电压比原来的大是不可以的 ~~~有时候会烧掉元件

网友:
没问题的。。。。一般电压一样就好

网友:
A数大点没事的。。。只要不比他本身的小就OK

网友:
电压电流接口不一样的我都照样用,ibm t4我用的是asus的适配器,挺爽

网友:
绝对可用的! 我刚才换的

网友:
电流大的好过电流小的,就跟家庭装修里用的电线一样,粗的电线好过细的电线

网友:
一看就知楼主是门外汉,这里的电流指的是适配器在输出电压稳定的情况下能够提供的最大电流值。

网友:
通用型适配器用来开机是没有问题,但是有的机器电源插头带充电芯片的!

网友:
可以的.。我们的用过

网友:
绝对可以用的

网友:
一看就知LZ不是圈内的人,电流大只是它达到的最大值而已。你可以只用0.01A。

网友:
meibaile l可以的。

网友:
绰绰有余啦,关键是电压要够。,而且额定电流要大于等于原来的适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