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扬天E2008T 945GCF-LS主板不触发,请大家给点思路

楼主(2011-08-30):
通电一点反应也没有 开关没有电压  希望大家给点思路

网友:
3V 5V出来没啊???连待机都没有 能触发才怪来

网友:
如果电源是好的话那就检测供电吧!

网友:
开关电压没电压说明待机电路不正常,检修待机电路

网友:
可以从开关供电脚开始查

网友:
开关针上没电压 应该先查紫线到开关这的电路吧

网友:
从14或16脚追线,先搞清楚是什么触发形式,再查工作条件

网友:
强行触发看看,短接14脚到地,如能开机,则触发电路问题,再修触发电路,不能就查电源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