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收了一台高压电源驱动一体板,不知道怎么下手

楼主(2011-08-30):
刚刚收了一台宏图三胞里买来的品牌机的显示器,背面是HannStar 型号是JW199AP5020CI,送来的时候是开机过一段时间(时间不定,有时几分钟有时几小时)出现闪屏后会无显示,只有在显示器的最顶端有一条宽为1MM左右有显示,折开后发现是高压电源驱动都在同一板的,傻眼了,没弄到过,测12V5C3V3都有,高各位先初步判断一下是哪里出了问题,小弟在此谢过先!

网友:
对了, 目前我用灯测在测灯管,先测几小时

网友:
拖一下驱动板 主芯片看下

网友:
驱动板或者屏芯片不良局多...先换下屏线试试   用通用驱动板点下 看看

网友:
一起的温度高,虚焊先排除一下,在想别的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