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PS维修高手

楼主(2011-08-30):
小弟自用一台山特C2K UPS 最近因为有一个多月没有使用,现在一开机第一个灯亮红色第三个灯亮绿色,并且有长鸣报警声,有时好,有时坏,有时用半个小时正常,有时用几个小时正常,不定时的会亮和报警,但亮灯和报警同时UPS一切工作正常,今天突然开机一直长鸣和亮灯,没有停过。经上网查资料,亮灯故障为充电不正常,拆开外壳后测得电池充电电压时高时低(如图左边红线和黑线),一会109V一会80V,请教高手,这种情况是哪个元器件损坏。小弟属入门级,还望各位DX赐教!谢过!

网友:
UPS里用的应该是12V的电瓶吧,照理说在电瓶端不可能有这样的电压值的啊

如果是用了超过2年以上的UPS,其电瓶基本上已经接近寿命的终点了。如果方便的话,换个好的电瓶上去试试

网友(点评):
8节电池,,

网友:
忘了说明,些电压是UPS向电瓶充电电压,电池是由8个12V 的电池串联起来的。所以充电电压标准的是110V,电池没问题,用其它的UPS主机接上正常。

网友A:
故障不在这块板上,,可能在其后面的那个板上,,这种结构一般是1K~3K的机器,估计这个是2K或3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故障不在这块板上,,可能在其后面的那个板上,,这种结构一般是1K~3K的机器,估计这个是2K或3K的

这台机是C2K的,后面的那块板换过,故障依旧。所以判断故障还在这块大板上。只是不知道是哪个元件的问题。

网友:
在没开机通电的情况下,逐个测量每个电瓶看看

网友B:
几个电池可能串联的线接触不好 不良  我试过了 上紧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几个电池可能串联的线接触不好 不良  我试过了 上紧就好了

现在的情况是在没有连接电池的情况下,直接使用旁路输出也会有警示灯和报警音,而且直流充电电压有波动。所以判断和电池无关,而且电池接在其它UPS主机上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几个电池可能串联的线接触不好 不良  我试过了 上紧就好了

和电池没关系,因为没接电池也会有长鸣音,刚才又测试了一下,电压波动是因为UPS开机时报警而重启造成的波动,应该属于正常,现在是一边长鸣一边亮灯,而且UPS一切工作正常。请教各位DX

网友:
自己跑跑电路吗,充电电路板上的控制IC UC3843 开关管等原件是否损坏。,

网友:
检查几个大滤波电容,2臂电压对称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