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没有3,5V,求ISL6237工作条件

楼主(2011-08-30):
RT,上电瞬间电流红灯会闪一下然后待机只有0.004
怀疑有短路..目前VIN ;VCC; LDO;EN1;EN2;NC都有,

补充内容 (2011-8-31 15:59):
谢谢各位,其实还是芯片本身问题,运气不好,换了一个也是坏的,再换一个就好了,虽然后来又不开机,不跑马,但是现在机器已经修复了。

网友:
你看下面两张图就啥都明白了

网友:
EN1和EN2都有的话 看BOOT2和BOOT1有没有电压没有的话芯片本身,有的话看下高低管。

网友:
顺便看下REF是不是有一个2.5V左右的电压

网友:
在查看应该还有问题的。

网友:
还有2脚的TON,应该是个高电平。

网友:
x现在我的这个芯片 en2有2v  en1 没有电压     boot1  boot2  都有5v电压
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办啊?

网友:
查EN1 的电压

网友(2011-09-30):
如果么有EN1 EN2 的开启电压,就查找电路,查是EC 或是分组电压开启的。  一般的这个芯片坏的比较多。
同时也要查下辅助端的 如ILM1  ILM2 的反馈电流检查 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