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不能用求恢复方法

楼主(2011-08-30):
     试过圆口和u口的都不能用。 但在bios管理界面正常,说明键盘没问题,
看硬件管理器。键盘显示感叹号。重装驱动提示注册表损坏,无法使用。 有什么方法恢复?

网友:
看PE里面正常否    系统要装了吧

网友:
系统重装很麻烦,就是有什么方法修复注册表?

网友:
有时候软件冲突很容易造成这种问题,找故障的时间甚至比安装新程序要麻烦,最好还是重装一下吧

网友:
换系统版本试试

网友:
驱动的问题   装的不对 有冲突 改个系统试试吧

网友:
硬盘有问提换硬盘

网友:
装个新版本的系统试下

网友:
系统问题,重做算了

网友:
先进pe看看键盘能用否 然后才确定是不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安全模式试了没有?如果安全模式下也不行就别折腾了,做个系统还快点。

网友:
装个系统吧   修复很难搞的

网友:
ps2口不认有可能主板的排阻出问题了!可是不影响u口呀,ps2口的就插一个设备试试行不?

网友:
重装系统啊,那有那么麻烦呢

网友:
应该是系统的事

网友:
换系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