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9600GT 白金版M10出问题了

楼主(2011-08-30):
高人给指点下,如图标注部位的原件烧坏了,是MOS吗?现在看不见型号,用什么可以替代

网友A:
看图应该是的。用同沟道的替换即可

网友(点评):
请不要和外行人说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图应该是的。用同沟道的替换即可

感谢版主百忙中给予答复,经检测黄色电感上面的MOS也短路了

网友:
那些圆柱体才是电容,黄色的是电感

网友:
不错,本人是绝对的外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