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液晶电视,屏一半正常一半不正常,高手指教

楼主(2011-08-30):
接一台32寸康佳液晶电视机,型号,LC32BT20。显示不正常,屏的左边显示偏红色关且图像有点重影的感 觉,有一垂直部分一直在闪动,屏的右边部分一切正常。
附图

高手们指点下,

网友:
应该屏坏了吧。

网友:
变色的范围这么宽啊,有点难了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

南霁 -5 严禁灌水

网友:
很像是屏坏了,,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曾经买了一个新的笔记本屏,与此情况类似,专修屏的地方可修

网友:
屏坏 看一下逻辑板与玻璃这边的连接线.看有没有接触性的不良..有逻辑板的话.可以代换了看下.

网友:
是模组虚接吧,应该属质量问题。手工很不好修理。拆屏下来后热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