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SATA接口叫什么名字?

楼主(2011-08-30):
谢谢大家,可不是么,这个就是可以拔下来的,里面是SATA的,都怪自己没看仔细。

见识有限,不认得这个SATA接口,它叫什么名字啊,有转成普通SATA的转接线没?

HP V3000 2000的硬盘接口
哈哈,看都不用看就知道是HPV系列上面的SATA硬盘啦!
拔下来转接头 下面可能是SATA或者是IDE
这就是个转接头,不是通用接口。
这个不是惠普V3000的硬盘接口嘛!SATA 上面有个转接口的 能拿下来的

网友:
图上貌似就是转接口 拔下来可以看到底下硬盘的实际接口 此硬盘应该是ATA的

网友:
这种就是SATA接口的硬盘,只不过多了一个转接头。你把接口上面的转接头拿掉就是一般的SATA接口了。

网友:
那个头可以拔下来的

网友:
其实那就是一个笔记本硬盘加的那样的一个转接口的

网友:
hp的机子就是这种接口

网友:
HP的电脑就是这种转接口,这硬盘是SATA的

网友:
就是把sata转换成这样的插头

网友:
直接把转接卡拆下来就可以了啊

网友:
这个是直接可以拿下来的,这个本来就是个转接头在SATA上面插着

网友:
一个转接头嘛,拔掉它

网友:
佩服楼主,我第一次见都没感到什么奇怪的,就是一个转接头而已。

网友:
呵呵这个是普通不过的HP机器的硬盘转接口。。DV2000盒DV3000的就是这款转接口。。

网友:
这个是转接口啊.不过样子很像老的SCSI

网友:
这种硬盘勇气不稳定

网友:
我回帖的算数,不公平,什么口,换汤不换药

网友:
这用在HP V DV 系列机器嘛``

网友:
就是SATA的接口。。。

网友:
是笔记本硬盘转接头,华硕笔记本也有

网友:
三星的好多都是这样的转接

网友:
这是上面的转接口啊

网友:
别提了看到哪种接口就火了,上次打开后盖测机,硬盘螺丝是从盖板锁的,一不小心硬盘掉地板了,当时魂儿都吓掉了,要事客户有数据我可完蛋了,咱做维修什么都陪得起就数据说不定这辈子也陪不起呀,,,提醒大家以后要多加小心了尤其是硬盘螺丝从盖板锁进去的,

网友:
接口是SATA接口,只是接触方式不同罢了

网友A:
ATA有那么小线吗?而且ATA的也不会把线与线之间的距离拉开。

网友:
上次有个客户丢了这个转接头,硬盘装不上去,到我这买了个。30块卖给他。。呵呵。

网友:
前几天一个哥们单独打电话过来,问我有没有见过一种夹进去的硬盘,我楞了半天才反应过来。原来就是V3000啊

网友:
这个接口淘宝有得卖,10元一个,前段时间刚买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TA有那么小线吗?而且ATA的也不会把线与线之间的距离拉开。

确实是我错了

网友:
汗,转接头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我错了

呵呵,多琢磨就好。

网友:
转接口
HP机子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