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 花屏

楼主(2011-08-30):
今天接台T61。14'1宽屏独显 客户说:花屏在别地方俢不好.接外和屏花。二话不说拆开.我的天啊!
显卡 显存都搞过.看来显卡还没换过.然后换一个全新,还是花屏.接着再换显存.涛声依旧.
各位高手指点。。。。
显卡

网友:
仔细看看有无掉件
我手里有全好的板子 没动过的 你对照下
要是掉了 我帮你对对看

网友:
你在焊接的时候 有没有掉点 或者 没有做好

网友:
有的时候看似好解决的问题 就偏偏搞不好 搞好了说一下呀

网友:
系统排出过吗?系统也有过此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焊盘掉点了,这种板带黑胶,很难搞的。

网友:
屏线和屏换下试试看

网友:
故障还是在显卡和显存这一块。如果是进系统花屏的话,先做戏系统看看。如果不是还是查显卡显存。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机器,客户在别的地方做过显卡,显存被做爆浆了,拔下显破,不短路了,重新做回去,外接花屏,内接白屏。最后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