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330 雷击

楼主(2011-08-30):
这个机器 是雷击的 主板南桥是IBM 北桥是PM45

测3V短路 烧机法 南桥发烫 拆下南桥 不短了 换了一个新的IBM 上去
网卡接口处主板被打了爆了 拆下网卡芯片 发现网卡供电还是短路 直接找到网卡供电转换芯片拆下不装(我的意思是 断开网卡电路与主板的连接)加电待机正常 电压经过几次跳 变后上到1.4 1.5
心想搞定

装机一半的时候接屏测试屏幕无显示 但能听到喇叭发出的开机音乐 查屏线无断线 主板屏线接口无3.3V供电
继续追查到U8 是屏供电的转换芯片 该芯片供电有 EN无开启电压 开机怀疑显卡也有问题
再测屏信号对地阻值都是无穷大
加焊过显卡后 还是没有解决
现在发贴求助各位师傅 有没有修过类似的问题
显卡需要换个新的上去嘛
这个情况和EC有没有关系呢(一般雷击IO容易坏的)
和BIOS有关系嘛

网友:
直接把屏供电飞线过去试,不行再刷BIOS,换屏。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