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LINK交换机故障求助?

楼主(2011-08-30):
刚刚注册了新用户,只能在这里发帖了。手里有一个D-LINK16口交换机,放了好长时间了,闲来无事,正好自己对电子有兴趣,最近拿出来想修好他。具体故障可能是由于雷击导致近一半的端口失效,请问怎样排查。
16口用了4只FC-578网络滤波器,两只RTL8208,一只RTL8316,虽然我从没修好过这么高级的玩意,对着板子想了几天,觉得最有可能损坏的应该是那四个FC-578,请教高手的看法

网友:
手上另有一台金浪KN-1024P+交换机,通电后POWER灯闪烁,怀疑电源板故障,空载测量3.3V正常,带主板检测无电压输出,请教一下这种情况是电源故障还是主板短路?

网友:
金浪KN-1024P+交换机已经宣布死亡了,由于眼神不好,拆换了所有电解电容主板依然短路,拿了板在阳光下仔细查看,忽然发现有几个贴片电阻好像没有字,表一量,发现断路,心忽然拔凉拔凉的。拿了放大镜再看,已经糊了,看位置分布,众多端口涉及,明显的雷击症状,没有贴片、没有芯片,再说有也不一定能修好,修好了也已面目全非。还是让他乘鹤西去,早登极乐吧。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是有一片口还了,是里面控制这快的ic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