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很多机子不亮,插上诊断卡再开就能亮?

楼主(2011-08-30):
为什么很多机子不亮,插上诊断卡再开就能亮?
我经常碰到这种情况,朋友们有没有碰到?

网友:
没碰到过。台机还是笔记本?你说的不亮是不上电还是点不亮?

网友:
我碰到过很多次,台式机开机没反应,本来想插上post卡测试一下,结果机子却起来了,难道说它有什么引导作用?

网友:
碰到很多。比如刚才修好的机子,突然点不亮。插上检查卡又显示的···········

网友:
我也遇见过几 次,但还没有搞清楚原因,大家遇见过的多交流意见。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不得甚解,大侠出来!

网友:
我还没遇到过呢!不过看楼主说的是挺奇怪的!很好奇!希望大虾给点解释!

网友:
我也没有遇到过 可能我修得机器太少啊

网友:
我分析是原来不跑码,上诊断卡后,主板发现硬件,BIOS自动恢复了一下,OK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过,确实有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