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刷屏率

楼主(2011-08-30):
液晶显示器刷频率,怎么刷的,要那些工具。那些软件?

网友:
~这个刷频率的没听说过嘛,同等高手解疑~

网友:
~这个刷频率的没听说过嘛,同等高手解疑~

~~~~~~~~~~~~~~
不好意思,刚网卡了一下,竟然发重复了~

我汗,难道楼主说的是,桌面属性 设置  高级  监视器  里面的“屏幕刷新频率”?液晶的60HZ就好

我晕~

网友:
刷新率默认60hz

网友:
反正液晶你超过了75HZ就黑了。。。呵呵。。。

网友:
最近屏幕抖动,查资料,有人说将刷新频率改到75HZ以上?这个频率有什么作用么?

网友(点评):
这是指CRT的,,,

网友:
楼主说的是显示设置里面的刷新率?要嘛工具呀~

网友:
在以前的的CRT显示器说的是场频。。。75HZ就是每秒显示75帧画面。。频率越高越不会有闪烁感。。。液晶目前的好像最高就75HZ。。。

网友:
楼主是不是指刷程序啊 ?

网友:
高手赶紧进来解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