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液晶显示器FP71G+电源高压一体板 有5v输出没有12V

楼主(2011-08-30):
BENQ 液晶显示器FP71G+电源高压一体板有5v输出但  没有电12v输出 没有3.3输出
但是变压器次级有14v电压

网友:
有5伏说明开关电源工作正常,主要低压部分。看看是稳压管的问题么。

网友:
5V与变压器之间是否有个很粗壮的肖特基二极管?
测下12V与变压器之间的二极管是否断路,更换后应该就有12V输出了。

一般你测量到了14V,那就应该有个二极管整流降压成13.3V左右。

网友:
在我手里维修的FP71G+ 06年产的就有2种版本

把一体板拍张图放上来看下。

网友:
C5707和它前面的Mos管是不是好的。

网友:
测下整流管是否短路,今天我碰到了一个因为高压部分的MOS管短了造成12V5V也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