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L195W 显示器的恶心问题,大家帮我分析下

楼主(2011-08-30):
    今天接两台AOC L195W 显示器 故障均为不开机. 拆机其中一台(板号为:715G2538-4-LEG)发现没有5V 12V,  静态测 保险 整流桥 开关管正常,测5V 12V对地阻值正常.上电测300V大电容上有290V电压正常,开关键G极有0.0几V的电压,没有5V 12V输出,判断为开关故障(开关管DS之间阻值都正常),换开关管后电压出来了,12V 5V都有了,以为修好了 插好驱动板,装上屏开机发现指示灯拼命跳,屏幕没反应,吐血!!! 拆开测量发现 5V电压变成了2.66V

12V电压变成了9.44V

多按几次开关,有时发现可以开机,电压也正常,但如果一关机又会出现以上情况{:soso__14199309564076002727_1:} 300V大电容、整流桥都换过了,电源芯片没有换过,型号是EA1530A(或者会不会是驱动板的问题和MCU程序问题???不知道如何下手了)

不知道是不是和这个芯片有关系,希望有修过的同行指点下,感激不尽!!!
    现在2台机子都是同样的情况,这种时好时坏的故障真是恶心{:soso__13633804458254638378_1:}

补充内容 (2011-8-31 10:33):
感谢大家的回贴,我现在换了一个通用的驱动板试了下,现在的情况是,不插屏,点灯管都没问题,可以确定驱动板和高压部分没有问题.只要插上屏就开不了机,指示灯就一直跳,12V 5V的电压就会拉低,电容,光偶 431 都换过了,一样

补充内容 (2011-9-1 19:13):
谢谢大家的跟贴,问题已经修复了,确实是电源芯片的故障,换了 EA1530A 就搞定了! 感谢各位同行支招,感谢基地!!!!!!!!

网友(点评):
排除驱动板的话一般就是带不起负载了。。电源芯片。启动电阻。光耦。都有可能的。。。 带不起负载弄的最麻烦了。要一个一个代换的试。

网友:
我觉得是电源板的问题,虽然你换了滤波电容,整流桥,开关管,可是你为什么不查一下反馈电路呢?输出电压不稳跟反馈电路有关。

网友A:
先把灰尘清理了,看看有没有线路板漏电,还有就是二极管,有的测不出,最后才换IC,这种问题是比较辣手的。

网友:
如果不接驱动板的话,电压输出是正常的 5.2V 14.几V, 接上驱动板开机就不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灰尘清理了,看看有没有线路板漏电,还有就是二极管,有的测不出,最后才换IC,这种问题是比较辣手的。

不知道你指的是哪只二极管?

网友B:
1.用点屏套件测试灯管正常?屏电路正常?
2.断开电源供一体化高压条电源,将驱动板OFF/ON信号连接到测试用高压条,同样12V、地线也接好,判断原装高压条部分正常?
3.使用检修电源分别输出12V\5V供电,判断是否为电源板问题。
4如电源部分损坏较多元件,或检修难度较大,可考虑使用检修电源模块,改装也很方便,成本低速度快。
5.最近维修很多雷击显示器,大部分是高压板损坏,故障现象也是指示灯狂闪、电源电压被拉低。也有屏一亮一灭的。

网友(点评):
问题解决了,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

网友:
看起来貌似高压部分的问题,打一下高压部分的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1.用点屏套件测试灯管正常?屏电路正常?
2.断开电源供一体化高压条电源,将驱动板OFF/ON信号连接到测试用 ...

高压部分我真没仔细测过,马上测测! 谢谢指点

网友(点评):
找一根高压条外接,挑开原来的高压条,试试吧。

网友:
好的,马上就试试

网友C:
       只坏开关管的情况,不多见。
用一个电源高压一体板,接三根线,点你的原装驱动板,判断驱动板的好坏。
       如果驱动板是好的,断开原装板的高压板,再点驱动板,如果故障依旧。再修电源部分。
       单独坏开关管的情况不是太多见,量下电源ic的供电,注意,电源ic 供电的整流二极管如果不良,会出现此类故障。感觉ic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如果不是这些问题,就查稳压反馈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坏开关管的情况,不多见。
用一个电源高压一体板,接三根线,点你的原装驱动板,判断驱动板的好坏 ...

高手,学习了,我只是学习了高压电源部分,驱动部分的电路不是很懂。经验也很少,学习了。

网友:
搞不懂你是怎么修的
有300多V,你就不要换大电容前级,当然要看看抗浪涌电阻,开关管可以吸空两个脚用万用表最出好,
最重要的是EA1530这么容易坏的芯片,你为什么不换,光耦和431也要查一下

网友:
把EA1530A换了试试。我遇到过。把EA530A换了就好了。

网友(点评):
确实如楼主所说的,把EA1530A换了就好了! 两台都是这样,这也算是个经验了

网友:
把电源板的电容全部换了

网友(点评):
没用的,不是电容问题

网友:
EA1530A问题,换了就能好这芯片最爱坏.前两天我还修一个跟你这一样.AOC一般用这都爱坏.

网友(点评):
确实是EA1530A坏了,换了新的,已经修好了

网友:
从电容上找原因吧。看看有没有失效的。

网友:
ea1530a坏的多

网友:
我前面也遇到一个跟楼主一样故障的显示器,最后把电源高压一体板,驱动板,整个换成通用驱动板,通用高压板,用一个12V的适配器改成电源板了,四根灯管也全换了,修的我累的呀...

网友(点评):
楼主真是高人呀!!! 这样修不累才怪

网友(点评):
呵呵,跟我一样,不会修了,就全换。反正不亏就行

网友:
电容   光耦    431   换了试试

网友:
EA1530A可能有问题,我已经换了很多个这种电源I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