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上并口光驱不开机

楼主(2011-08-30):
我在维修过程中碰到过两台机子都是开机没反应,第一台是海尔的台式机,既然没反应,那我就把主板拆下来点一下,结果没问题,把设备全插上就不行,最后把光驱的IDE线拔掉问题解决。另一台是组装机,挺老的机子了,这台机子开机能显示主板的logo,然后往下自检时,再要检IDE设备时就停住了。关机插上post检测一下,结果自检全部过了,开机正常。反复开机几次,没问题。本来以为问题解决了,可是第二天又出现了这种情况,无奈开始把不重要的设备拔下来看行不行,后来发现当把并口光驱的数据线拔下来后,问题的到解决,试了三天开机都没问题。不知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没。难道是主板的IDE接口出了问题,我想听听大家的看法

网友:
是遇到过几次 不过我遇到的大多是数据线问题

网友:
数据线坏了,换了吧,

网友:
挡LOGO ,地球人都知道大多是IDE有问题。

网友:
数据线跟光驱都换个试试

网友:
数据线有问题吧啦

网友A:
楼主的硬盘也是IDE的吧!硬盘和光驱是用一条线么?我遇到过类似问题,不过我的客户硬盘和光驱用的一条线,把光驱拔了就好了!但是换个光驱就没有问题!他光驱有问题!

网友:
更换IDE线和光驱一一排除

网友:
同意楼主说的

网友:
定LOGO 一般就是某个东西氧化了。或者出问题了。才出现的。你已经发现 IDE线了。。为什么不试试DVD呢。。。。。

网友:
插上新的光驱也不行,数据线也换过新的,也不行,难道就是主板上的IDE接口除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硬盘也是IDE的吧!硬盘和光驱是用一条线么?我遇到过类似问题,不过我的客户硬盘和光驱用的一条线,把 ...

你说的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但是他主板上有两个IDE接口,把硬盘与光驱分开单独用自己的线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