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二极管?

楼主(2011-08-30):
LGW2243SV 显示器 电源板有短路问题,经检查一个
二极管
导通,此二极管上写着BMM,不知道是什么二极管,请教大家了?
显示器

网友:
普通的肖特二极管,找一个个头大小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
普通二极管

网友:
实在不知道,就从废板同样电路处找个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