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铬945主板显示温度高,大家来看看

楼主(2011-08-30):
机子原来不开机。换了块致铬945主板后发现温度高,又换了一块致铬945主也是一样。

一开机就高,但用起来也还可以,就是CPU容易上到100%100.如果经常上到100%100就会慢。

网友:
看导热膏、不可能这么高

网友:
换个散热器吧,一般二三十快的都比原装的强太多,注意导热膏的均匀

网友:
可能是CPU的性能不好了,我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加个好散热器,带铜的那种

网友:
换个CPU看一下,如果正常,应该是CPU老化了

网友:
致铭还是和以前一样垃圾啊,甚感欣慰

网友:
我看是cpu的原因比较大,怎么不更换一下cpu试一下呢?

网友:
不会扇叶装反了吧

网友:
如果散热接触良好的话。CPU问题大~

网友:
我家机器就是致铭的,是05年12月买的915板,这几年用鲁大师检测“主板温度”那项始终是90多度。但我用着始终正常。估计有时测温主板测温也不一定准。   但CPU温度应该是准的,都有感温装置吧应该。像楼主的机器就应该是主板有问题了吧。我以前遇到一块板,平时上网查东西没事,一玩“波克城市”CPU温度5度10度的往上涨,不一会儿就保护关机了。后来换块板就好了。
致铭的板应该是二线以下品牌吧,我家的915板,BIOS电池没电或重置BIOS后就检不到串口硬盘,得在IDE检测选项选“AUTO",  刚买机器装机时,卖机器的也不知道,捅咕两个多小时也检不到硬盘,后来问的供货商才弄明白。也就是我好说话,要不当时装机早换别的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