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E屡烧1631

楼主(2011-08-30):
今店里有台IBM R50E待机0.01,不触发,查没35V,上图查1631,没REF,换之,OK,装机FAIL,又换之,又OK,装机FAIL AGAIN,WHY?

网友:
查ldo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LZ查吧,有线电可能有问题哟

网友:
有没有检查芯片周围有无短路原件或者3V5V的输出是不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