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劈明基fP202W改装成功!

楼主(2011-08-30):
IC601(1203P60) Q601 R612 R623 R613 R615 ZD601烧断烧穿  Q601为K3530用7N80C代换 其他贴片电阻没有直接用色环电阻代换  ZAD601用18V的
一次代换成功 呵呵
量电压的时候表笔把次级短路碰出了火花 ,吓死我了

网友:
楼主,牛,值得学习

jlhdcwl -2 严禁灌水 请以后注意

网友:
SORRY 用的不是7N80C而是7N60C
实物与图纸有出入,并不是同一款,比如R614实物的只是18K,而且我换上的47K,4.7K
电阻并不是十分精切。
正常就好,不多想了,费脑!

网友:
搏一搏 单车变摩托   哈哈

网友:
这是不改装,,是OK吧。。。。。标题有对啊。。。。

网友:
技术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只要芯片的功能一样就可以的,要是有点不一样,那就要改电路了(相关的电阻等等)但是现在的配件相当全面,我一般是不改的,都是换原件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