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机电路?

楼主(2011-08-30):
今天接到客户一块主板,MSI(865芯片组,478接口),故障现象为不出发,开机电路问题。当检测到32.768晶振的时候,发现晶振的一只脚有电压,一只脚没有电压,说明晶振没有起振,晶振换过,谐振电容也换过,故障一样,这里我有点没有搞懂,问什么晶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谢谢
芯片

网友:
5vsb待机正常吗。跳下跳对了吗

网友:
跳帽3v左右。
南桥加焊/重植~

网友:
你确定电池有电到南桥。。那就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按月饼说的做,再就是补充一点,拿掉CMOS电池后打一下晶振两脚对地值。

网友:
嗯 你看看 跳电冒 还有电池去掉 再把谐振电阻换了 、在不行你都换了南桥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