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ac地址修改。。。。

楼主(2011-08-30):
有机器需要修改物理的地址。。。。软件的修改不能骗过路由,,,,需要硬改MAC。。。。。有啥办法可以。。。。
可以吧地址读出来用二进制winhex修改么。。还是用专用的修改软件。。。。。。

网友:
那你认为路由是不软只硬的啊,俺咋也咧

网友:
网上有修改MACK地址的软件,你去找找,路由器的话你要找一个路由器现在绑定的其中的一个才能行的,你新修改一个MACK路由器里没写上也是不能用,要在路由器里写上才能用。

网友A:
就是硬改mac地址的工具有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硬改mac地址的工具有么

除了在别的同样型号的主板上拆一个,但是实际上还是一样的。你可以找一个编程器在一个有同样型号的主板上的MCAK存储芯片的信息提取出来刷到你电脑的芯片里。软件是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