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屏干到崩溃......请帮忙看看(已解决)

楼主(2011-08-30):
今天修个X550 256MB 128BIT 的A 18 19 20 21 22 23  B35 36 37 38 39 ....大花,先换A的 减轻了许多 再测A通道的已经没有错误了  然后接着搞B通道的 ,那颗显存换了之后花屏 R3报 B通道32 33 34 35 36 37 38 39....继续重新换 还是老样子 测排阻 外围的 全部都测完了 没发现问题 换了八九个了 故障还是老样子 请问这是GPU的故障吗????有什么方法可以判定为GPU

这种问题真不好解决 我已经把数据线和排阻之间全部量过了全是好的  周围的CLK 那些也都全部测量没有断路或短路 走线也是直接走到GPU,建议以后碰到如此问题 ,立马狂搞GPU   再说

还有某位哥们曾说过的 16对电容对地阻值必须全一样 这不是绝对的 ,我修的两张因为误信了这种理论 有几对电容  阻值大了一倍 判废,结果我前几天又拿出来干 竟然全干好了

加焊CPU搞定 .................我的土炮加焊成功率真高啊  哈哈

网友(点评):
把内存芯片拆下后量一下板上的PAD,测试显示B channel DQ32---DQ39,应该是这几个数据信号公共点,比如数据取样(DQS),最好每个PAD量一下,应该有trace open 或阻值偏大

网友:
看看滤波电容有没有问题,实在不行就加焊GPU了

网友:
加焊GPU吧,不行就拿下来重值

网友:
X550 gpu一般不会虚汗。会不会是B16-----31有问题了影响到他了。把他拆了再测试下。把B32--到39呢个片按上再测。。。或者把他相近的片 按过去。再测 旁边的片先不安。。。看是不是那个片影响到他了

网友:
加焊GPU吧

网友:
看点图片 这样 好判断些

网友:
加焊GPU试试吧没别的办法

网友:
X550的显卡我修的话很多都是显存的问题。当然楼主这样的情况就比较特殊了。我想应该是通道问题吧。具体是GPU还是显存 这个建议先搞一下GPU再说吧

网友:
这个显卡GPU一般不容易空焊的,换了显存还不好,测排阻 外围的 全部都测完了,把排阻先加焊一下

网友:
刚刚到铺面加焊了GPU  OK 现在正在跑R3全程。。。。。。。

网友:
楼主修显卡,真是强啊

网友:
我有十多张X550,全部花屏的,内存控制线短路有两张,其中有一张重植过GPU还是短路,显存拆掉了还是短路,不知道是不是GPU坏了,不想修了,不值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