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见过这种故障

楼主(2011-08-30):
接手一19液晶,可以显示,偶尔有点花,在屏上显示东西非常慢,而且有点拖,开始还以为我主机一下慢了呢,奇怪,正好有一块以前屏坏的机子板一样,换上以后白屏,不知道啥原因,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连接屏的数据线插对了吗。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驱动板得问题吧

网友:
屏与驱动板程序不配

网友:
  首先要排除逻辑板故障 如果逻辑板各个电压正常 那就是屏玻璃机板到逻辑板排线脱焊。 也有可能是TFT薄摸管坏。

网友:
我代换的驱动板看型号是一样的,就是花屏,按说那时候收的坏屏的显示器驱动板应该没事,哎,屏线什么的肯定是没问题的,还在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