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521TX笔记本刷新BIOS全黑屏,为什么?

楼主(2011-08-30):
有台HP CQ40-521TX笔记本是INTEL独显的。刷写很多个BIOS都不成功,使用带D尾的文件,用编程器刷的。刷回原来的F.42就能使用,其它都不行。还有我看HP网最新是F.66A的BIOS,哪里有F.67的BIOS ?

机子现在的故障是: 适配器检测不到,不能用适配器开机,单用电池也开不了,同时插进去才能开机,其实就是使用电池在供电,可调电源电流为0A (有HP专用头的,别的HP都可以使用)。
我短接PQ103 MOS管能用适配器开机正常,肯定是控制电路问题,会和BIOS有关?

补充内容 (2011-8-31 12:15):
己经修复,原来是PQ103损坏,没想到G,S也会短路。

网友:
会不会是你BIOS的容量不对?很多HP的BIOS都要分离的

网友:
这种故障明显是 隔离电路问题 怎么是BIOS的问题呢。

网友:
老板是哪儿的,俺们大家来修哟

网友:
把备份还原一下试试、看看能不能亮了!

网友(点评):
还原能亮机的。

网友:
确实是怪事,笔记本BIOS也不是没有刷过,也没有这种情况呀。